CD4066是否可用于视频信号开关

楼主(2010-08-31):
我们公司生产的可视门铃原来音视频信号用继电器作切换,既耗电成本又高。现在我想向各位大侠请教用CD4066来切换音视频信号是否可行。

网友A:
4066只能切换音频,视频则是不行的,但有专门的视频模拟开关,也不算贵,MAXIM就有,那几乎算最贵的了,但相比继电器也应该用的起。在网上搜视频模拟开关或视频开关,也可以去MAXIM的官方网站查找、选型。

网友B:
有缓冲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C:
用分立开关吧,俺的这个电路,价值是价格的好几倍

网友D:
4066可以是可以,不过导通内阻很大,通频带不好,信号出来后要放大或者缓冲一下.
供电电压越高,导通内阻越小!
这种芯片不可直接接入总线视频和音频,否则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