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这样用G极要不要加保护。

楼主(2010-08-31):
这个电路是个原有基础上改造出来的,原来是个NPN的三极管。
由于开关速度不够,频率高的时候不行,想换成MOS管提高一下。

这个电路控制对象为其他设备的24V的输入检测点,电流<20mA。

光耦原边电路没有画出来,基本上原边If=2.0mA,光耦CTR在100~300%
MOS管参数,Vgs=4V可靠导通;Vgs极限参数最大20V。

虽然静态用Ic电流(2~6mA)计算下来,Vgs导通时电压范围是4V~12V。
实际工作Mos管Vgs应该的最小开通电压(<4V)。MOS管应该工作在临界放大区。

担心外界一些冲击引入到Vgs上,损坏Mos管。
又觉得光耦是电流控制型,电流不会大,电阻压降上电压被限制不会很大。
在下面那个电阻旁边并一个小电容是不是更好一些。

功能已经验证可以,就是怕不可靠,大家给点意见呀。

网友A:
只要保证光耦可靠导通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靠导通,是指光耦  Ic < If*CTR 类似于三极管的饱和状态?

如果导通不可靠,会出现什么问题,光耦副边Vc压降变大,但Mos的Vgs电压不会变大呀。

网友B:
此电路MOS管根本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下,而是工作在线性状态下。

楼主:
MOS是工作在线形状态下,但能满足我的要求。

按照芯片资料,Vgs在2~4V管子导通。
所以在导通的时候管压降有2~4V

但是能驱动外面的24V检测回路,外围只要有18V的就可以。MOS管压降4V的话,可以保证负载有20V,能可靠检测到动作。

以前用晶体管,压降小一些1~2V,现在比较急来不及改版就想直接换个Mos。

就是担心控制24V回路,MOS管Vgs只能到20V,怕坏了。

网友B:
楼主:
MOS管如果控制容性负载,光耦导通时MOS管Vgs电压是24V,超出允许范围。

网友C:
在mos管门级加个限流电阻,同时加个稳压管保护吧。

楼主:
我是不想改板子呀。。。

而且现在也来不及改了呀。。。

May老大,容性负载时候Vgs有24V吗? 没想明白,给我讲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s是电压击穿吧,只要高压不需要电流就击穿了。
限流电阻有用吗,印象中只是减少EMC发射的。

网友D:
这个电路工作状态很让人担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上面电路这个MOS换成一个NPN三极管呢,还一样担心吗?
其他电路都不变,端口多一个反向的续流二极管。

我们老产品上就这样,三极管也工作在线形区。但整个电路实现的是开关功能。

新产品唯一不同就是换成MOS管工作在线形区,还有一个Vgs可能不满足。
就是负载时固定的。24V,电流小于20mA。

网友B:
11楼:
换成NPN三极管倒不用担心。

三极管虽也是工作于线性区,但离饱和不远,接近饱和,比MOS管压降小得多。

楼主说三极管速度不够,怀疑。
光耦的速度一般没有三极管速度快。
楼主使用什么光耦?要多高的开关速度?

网友E:
maychang老爷子说的对,MOS管是线性状态。我刚做一个电源就是这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极管方案是是控制通用负载,规格<0.3A。如果负载很小,小电流的时候关断很慢。
光耦是TL181,晶体管是BCP56。

用在现在的客户环境,回路电流8mA左右,三极管速度很慢。跑2KHz的50%占空比脉冲都不行。

我试了两个方案:
1)我在软件上把占空比调整了一下,开通少,关断时间多。能到4KHz;
2)  加大负载电流,在用户的载上并了一个电阻负载(多10mA),也大概能提高到3kHz左右。

换了Mos管,轻松到20KHz,满足我的需求。

现在还没开始优化光耦部分,试过减少If,能提高一些速度,但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的管压降比三极管的大,但我可以用,呵呵

MOS管压降大,24V的回路,导通时MOS上降2~4V,但用户检测电路上还会有20~22V,关断也能可靠关断,是能满足需求的。

我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不稳定的因素在这个电路里面 :(
老担心G极会被击穿,呵呵

明天就要去现场调试了。

网友F:
击穿的可能性 真的 很低。
它的工作电源只有你说的2~4v.看出来了么?
你的泄放电阻2k会起到它的作用的。

网友B:
14楼15楼:
照你说的现像,不是三极管速度太慢,而是三极管过度饱和,基极没有放电回路,存储时间太长。
不过,你不能改板子,那就算了。

16楼:
你说的是稳定状态,瞬态门极是可以到24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大,有没有什么建议,针对这个电路,三极管不让它工作在过饱和区。我后面改板可以参考。

瞬态24V我还是没明白从哪里来。即使接了电容负载。
2K上并个小电容如何?

网友B:
不改板的话,没有。
如果改板,仍可用双极型三极管,增加该开关管基极放电回路。
几十mA电流,三极管工作到几十kHz也没有问题。

2k电阻上并联小电容,与MOS管输入电容增加一些没有区别。
至于瞬态24V,你把电源和负载(电容)还有你的电路都完整画出来,并且记住:光耦导通过程中负载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就够了。负载当然不是电容,但可以是电容与电阻的并联。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要是感性负载的话,是不是更危险?mos管

网友B:
20楼:
感性负载,是在关断时可能出现高电压。
感性负载必须在负载两端并联二极管续流或采取其它限制电压的措施。

网友G:
很有创意耶

网友H:
基本上要加多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器

网友I:
MOS管的开关速度比光耦要快得多,
即便不考虑光耦,以8mA工作电流计算,负载电阻约为3K,
3K电阻给MOS管栅极充电,假设MOS管栅极电容为1000pF,那么时间常数为3uS,
远大于MOS管导通需要的时间

网友J:
同楼上,
其实光耦理解为为光控三极管,放大倍数有限(<300%),而又有2k的下拉电阻,想上24V难啊!

到是应该考虑光耦CE耐压的问题,
要是击穿了可是什么都不好说了!

网友K:
没看出这个电路用三极管会饱和的,BCP56的频率是130MHz,远远大于工作频率。

从现象看,怀疑光耦的频率特性太差,因为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光耦在频率比较高时,
输出的电流反应变慢,即电流高端不能到达最大值,低端不能到0,表现为三极管在高端压降变大,
低端不能关断。

而改用MOS管后,MOS管是电压控制的器件,光耦输出的高端电流即使比较小,也不影响MOS管的导通,
再有MOS管的导通电压Vth比较高,即使光耦因频率特性差,高频时输出电流的低端不能到0,
但只要Vgs<Vth,MOS管也能关断

记得曾经用普通光耦做串口通讯,光耦初级电流5mA,频率上9.6KHz,都够呛,楼主的初级只有2mA,
只能上3KHz该属正常。

楼主:
用户电路是红色部分,24Vdc,3k电阻,光耦。

away老大,光耦If越大,速度越慢吧,就跟三极管的深度饱和一样,越深越慢。
调了几个If参数也是这样,我特意把If调小的。

如果是NPN三极管,应该正好工作在Ic = Beta*Ib,(Beta:放大倍数) 临界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