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上,伺服电机就是普通电机?

楼主(2010-08-31):
本问题似乎和IC关系不大,但也是电方面的。特别欢迎设计过电机驱动器或者变频器的朋友参加。
伺服电机的电流是随时受驱动器控制的,而驱动器是离散工作的,也就是说每隔一个伺服周期调整一次电机电流。
按目前的技术,伺服周期一般是us级的,比如200us。
我的问题是:在一个伺服周期内部,由于驱动器没有调整电流,伺服电机是不是可以看成是普通的电机?比如说,交流伺服电机相当于普通的交流电机,直流伺服电机相当于普通的直流电机。
为了进一步明确,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普通电机如果堵住的话电流会变大。那么对伺服电机,如图,假设在A点突然堵住了,那么电流是不是从A点开始就立刻变大了呢?还是要等到本伺服周期结束才会随着驱动器的调整而变大?
欢迎讨论!

网友A:
伺服也好、步进也罢,全是电机。都是通电产生磁场交互作用可以产生机械运动的家伙。
堵转为什么电流会变大?因为电机运转时产生的反电动势没了。  所以你自己可以判断出是否在A点电流就开始急剧上升。

网友B:
堵转时,在速度模式下电流才会增大。因为电机输出扭矩不够,所有速度减慢,为了保持速度就要增加扭矩,所有电流增大。
如果是在扭矩模式下,电流不会变大。

速度模式下,A时刻堵转,那么什么时候控制器才增加电流要看控制器是在哪个时刻或哪个时间段来采集编码器数据的。如果是在伺服周期的起始采样,那么A时刻堵转,在本周起内输出电流是不变。由于伺服控制的控制周期很短,所有速度控制可以做的很平稳。
如果是电流保护,那么200us的反应时间足够了

楼主:
2楼:虽然电机都是铁家伙,但我知道铁家伙之间还是有不同,至少步进电机的磁极分布就和其他电机不同。因我不是专业人士,更没有条件实验,只能来这里请教。如你所说的话,无论什么电机,只要堵住都肯定会电流增加了?我感觉好像也是这样的,因为这时线圈不切割磁场,没有反向电动势,相当于一个电阻了,所以电流要上升的。
3楼:我想“速度模式”或者“扭矩模式”应该是对控制器而言的。在一个伺服周期之内,由于控制器还来不及反应,电机如何变化就和控制器无关了,就是说和什么模式没有关系。
控制器应该是通过可控硅之类的部件控制电机电流。那么在一个伺服周期内,不论控制器处于什么模式,它都来不及改变可控硅的状态。可控硅肯定会一直打开或者一直关闭,直到下一个伺服周期开始才能变化。这样说来的话,电流在A点应该立刻变大。
当然了,如果控制器处于扭矩模式,那么下一个伺服周期开始的时候,控制器会调整可控硅来减小电流,所以宏观上就是恒扭矩(恒流)了。

真希望能做实验验证一下!可以把控制器的伺服周期调到最长,然后用示波器看电流,再把控制器的伺服时钟信号拉出来,应该就可以有定论了。

网友C:
呵呵,LZ这个问题问的蹊跷,普通电机的定义是什么呢?

楼主:
呵呵,LZ这个问题问的蹊跷,普通电机的定义是什么呢?
引用 网友C:

这样定义“普通电机”:
把控制器拿掉,直接把铁疙瘩连到交流或者直流电源上,它能转么?
能转就是“普通电机”。

网友D:
伺服电机要求和普通电机是不是一样,要求快速性。快速性就要求电流响应快;转动惯量小。自控中称为机电时间常数要小。
电流快自然感量不能太大,电阻不能太大。转动惯量小就要求材料,尺寸就有要求了。

呵呵,电机种类很多,上面几位都有点偏。
把控制器拿掉,直接把铁疙瘩连到交流或者直流电源上,它能转么?
能转就是“普通电机”。-----伺服电机交流电机和永磁同步交流也运行的,,,,,你这样子是完全错误的。

网友E(2011-05-05):
伺服电机相对于普通电机,其运行有精度要求,故结构上有相适应的构件,其许多可控性能参数要满足精度要求。精度的问题有点像宝塔尖。往往引起问题的质变。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