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相电表,求扫盲

楼主(2010-08-31):
现在正开始一个有关类似三相电表的项目,尚有诸多疑问,求高人指点。
基本情况:测量普通三相的电压、电流、有功、无功等数据,外加简单的谐波分析。计量芯片准备采用ADIADE7878
问题如下:
1. 手册上有一句话:Less than 0.1% error in active and reactive energy over a dynamic range of 1000 to 1 at TA = 25°C,其中的动态范围(dynamic range)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
2. 关于相电压的测量,有下面这个框图:

其中VAPA相电压采样点,VN为中线电压。这应该是用在三相四线制里的连接方式,对于三相三线制没有中线的情况,又该怎么连接?自己搞一个中线出来?
3. 看了ADE7878 EVB板的原理图,留了很多跳线,其中有一个就是把ADE7878AGND和中线VN短接的跳线,跳线默认状态为OPEN,此举意欲何为?把AGNDVN连接在一起有什么优缺点?断开又有什么优缺点?另外看了《基于ADE7878芯片的谐波电能表的设计与校表流程》一文,文中有下面这个图:

如果上图S1打到AGND上,而AGNDVN又是断开的,那电阻采样电容滤波不就是没了基准点吗?
4. 所测量的电流峰值高达100A,在设计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5. 还是《基于ADE7878芯片的谐波电能表的设计与校表流程》一文,文中提到:笔者此次设计的电表额定电压Un220V,电压通道用4330KΩ电阻和一个1KΩ电阻分压,加额定电压Un时输入信号为249mV,但在实际的应用中,笔者推荐客户至少用7个以上电阻分压,以提高抗干扰性能为何分压电阻越多抗干扰能力就越强?

之前对仪表方面毫无基础,以上问题还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