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 请帮忙

楼主(2010-08-31):
(无正文)

网友A:
原则上只要输出能力比信号源强的就可以作为缓冲,当然,越简单越好,门电路、晶体管、MOS管等都可以,缓冲的意义主要有二:1为增强驱动能力,2为隔离信号源,以免负载的引入对信号源造成不利影响。

网友B:
缓冲有时也可以用于延时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常见于高速系统设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