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居然栽倒在TL432的电路上

楼主(2010-08-31):
用过TL432的朋友说说有没有碰到这情况:
TL432是1.24V稳压管,工作原理和TL431基本相同。
当REF端电压超过1.24V时,CATHODE端应为吸电流状态,该端电压会将下降至1.1V左右(CATHODE端接上拉电阻330R到3V,REF和CATHODE没接在一起),奇怪的是当REF端电压(瞬间)过高,CATHODE端状态将改变,变为截止状态,不能吸电流,导致该端电压上升。也就是说同一REF电压也,CATHODE端有两种不同的状态。
谁能解释这现象?

网友A:
当运放的输入超过他的输入范围了,它就不安常规办事了。

网友B:
运放动作需要时间的。

网友C:
3V的工作电压是不是稍微低点了?!这个不好意思,具体参数记不清了,呵呵

另外,C端与REF端之间有一个等效二极管的,这个是在某公司产品手册的等效电路中有标明,具体哪个公司的产品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UTC公司的有标明内到二极管,这是内部电路。这方面我也考虑了,为了防止REF端向CATHODE端灌大电流,我在REF端串入了3K限流电阻,但仍无济于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也是这个原因,但手册上没说明REF能接受的电压范围。倒是CATHODE端有给出最大电压15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与时间无关,是在稳定状态下测到的结果。
附上我的电路,这是一个1.25V的稳压器,要求输出200mA,负载是一电磁铁,直流电阻6.8欧。要求电源电压低至1.8V时,仍能输出1.25V。
现在的问题就是调节电源电压,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输出能稳定1.25V,电源电源波动大时,输出电压将一下子失控,接近电源电压,并保持这个状态,直至断电后再上电才能恢复,类似是一种锁死的现象。

楼主:
各位能否提供输入2.0V,输出1.3V左右的LDO型号对参考?这样就不必自己搭电路了。

楼主:
LM1117-ADJ  Dropout 1V太大了不合用,MIC5027-ADJ看来不错,不知是否好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我看不出你这样改动用意何在,不过明天可以试试,谢谢。

楼主:
测试了12楼的电路,并没有改善。
现在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先把R1断开,通电后再把R1接上,每次都能正常输出1.25V。
如果R1在通电之前连接上,只有偶尔一两次能输出正常的1.25V,大多都是输出接近电源电压。
各位高手麻烦分析一下。

网友D:
你不是加了一个电感吗?用数字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电感是负载,即电磁铁。

网友E:
也许电路接成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效果更好

网友A:
试着分析下,错了别怪。
你说“电源电源波动大时,输出电压将一下子失控,接近电源电压,并保持这个状态,直至断电后再上电才能恢复,类似是一种锁死的现象。
输出电压接近电源电压说明Q2饱和了,Q2饱和的原因又是因为Q2的B极也就是R1上的压降太小了,R1上的压降小是因为Q1的Ic太小了,Q1的Ic小又是因为Q1的B极电位高造成的,而这个电压 = Vr3-Vr2-0.6 ,可知Q1的B极电位高是因为R3上的压降大造成的,R3上的压降大又是由流过它的电流大造成的,而这个电流大又是由于输出电压高造成的,这就是一个正反馈死锁。哈哈,晕了没?
我12楼的图就是为解开这个死锁的但那个47欧电阻的参数不对,所以你试了没效果,请在试着将其尽可能的加大看看。

网友F:
R3小了,加大点试试

网友G:
同意楼上
,换句换说R2太大了更确切些,R2完全可以等于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大部分都对,但这一句就错了:“可知Q1的B极电位高是因为R3上的压降大造成的”。

Q1的B极电位“高”是因为R3上的压降“小”造成的。这是一个负反馈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典型串联稳压电路的 输入输出压差 太大了,满足不了1.8V入1.25V,仅0.55V的低压差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X能详细点说说吗?R3用这么小,是为了保证TL432的正常工作状态,即工作电流大于1mA。

网友B:
gaohq
在19楼说错一句,22楼已经指出。

楼主当初并没有说明电路的目的,也没有给出电原理图。
从楼主图中看,问题出在TL432和Q1发射结上。
我没有查到稳压值1.25V的TL432资料,但从这种芯片一般资料(2.5V)看,其工作电压不能低于Vref即1.25V,也就是说,最低是将K端和Ref端接在一起。
今Q1发射结经R2与TL432的K端联接,电源电压(1.8V)减去发射结压降和R2上压降已经不足以使TL432正常工作。所以TL432电流为零,Q1截止,Q2饱和。
楼主要是想验证这一点,只要在发生楼主所说“锁死”情况时,量量电源电压和TL432K端电压。

网友B:
我估计20楼xwj就是这个意思,不过xwj没有计算Q1发射结压降和R2压降。

楼主:
我没有查到稳压值1.25V的TL432资料,但从这种芯片一般资料(2.5V)看,其工作电压不能低于Vref即1.25V,也就是说,最低是将K端和Ref端接在一起。

我上传两份TL432的资料,供参考,其中TI公司的很详细,但其数据绝大部分是针对TL431的。

楼主:
看了26楼maychang和20楼xwj的分析,R3确实是太小了,不能保证1.8V时的正常工作状态。
但令人费解的是,当我把电压调高至3.3V时,电路仍处于锁死状态。这时Q2饱和,输出端接近电源电压,TL432的REF端,CATHODE端都是接近电源电压。

网友B:
29楼:
发生“锁死”之后,再稍提高电压电压,不能退出“锁死”状态。
“锁死”是发生于芯片内部的正反馈的一个状态。
下电,重新加电,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去掉C1看看。
原因:刚上电瞬间,C1相当于把431的ref端短路到地的,此时Q2的B极因R1上无电流也是地电位,则Q2导通,因431的ref端电位为0而使431的K极无电流,则Q1和那些电阻组成的负反馈电路无作用。

网友H:
从TL432的输出到负载,还有两级放大,需要做精心的补偿才行。

建议还是用一片专用的LDO吧。

网友I:
的确没必要用两级放大,并且最末级是集电极输出,带电容或者电感负载能力很差的。
干脆TL432直接接跟随器输出,不过1.8V下跟随器可能不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说得很对,该电路即使在正常工作时,也会有轻度振荡。后不在Q2的Vbe间并联了一个0.1uf的电容,自激才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也不想用两级放大,其中一级只是为了反相,使环路为负反馈。现在的电路中Q1射极已加了小电阻降低增益。
输出级用射随器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但正如你所说,1.8V下不能正常工作,才选用集电极输出此下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了验证 maychang 老师所说的情况,今天测试了几组电压数据,但我仍没看出哪里出问题,请各位达人看看。

电路作了小部分更改,并测试了三组电压数据:

电源电压    状态    Vout    Vref    Vk      Vq1_b    Vq1_c    Vq1_e
-----------------------------------------------------------------
  1.99       正常    1.24    1.24    1.29    1.29       1.25      1.91
  2.01       失控    1.86    1.85    1.59    1.59       1.21      2.01
  3.28       失控    3.04    2.98    2.72    2.72       2.47      3.27

如果电源迅速上电,就能得到正常的状态,如果电源从0V调上去,就会出现失控状态,好奇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加了这两个二极管后,连同Q2的BE结,压降3*0.7=2.1V了,1.8V下,Q2不能导通。

网友B:
楼主可能应该直接用简单的TL432并联稳压电路。那两个三极管干脆别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小电流应用是可以的,但实际应用要求能输出200mA,所以....

现在把问题归结在TL432上,早上试了一下,单独用TL432,地REF和K端分别接330R电阻到电源,就这三个元件,然后电源从0V缓缓调至5V过程中,观察K端电压,发现K端电压总是比电源电压低一点点,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电源电压低于1.24V时,K端应该接近电源电压;电源电压高于1.24V时,K端的内部输出管应导通,把电压拉低至1.24V或以下。

网友J:
看不明白

网友K(2010-12-09):
晕~  ADC的供电电压是2.4 ~ 3.6V
先看手册吧

网友L(2011-12-02):
去掉R3,怎样?TL432上加个小电容。

网友M:
432的工作电流为多少?不同公司有差别,尽量选大一点。有电流小了会工作在临界状态。

网友N:
B极电位高是因为R3上的压降大造成的               错。

网友N:
上电时启动电流经Q2基极R1到地,Q2饱和输出高压Vout。Vout经R4-U1内部二极管到Vk,再到Q1b极。再不用说了吧?

网友N:
你把C3和C1换换位置试一下。另外你的这个设计根本不行。你没算低压431加R0加R2加Q1发射结的电压和是多少。

网友O:
显然,就是TL432的问题了,其Vref高于1.24V时,Vk应该低于1.24V才对。
换一个类似功能的但别的型号的试试,比如LMV431、TLV431。

还有一个试法:Vref到地接一个47uF的电容.

网友P:
都是牛人!
MARK慢慢看下

网友Q:
这两个三极管怎么看着像模拟可控硅的接法啊

网友R:
46楼的分析有误。
从LZ的分析来看,忽然上电时,电路工作正常,显然Q2截止、C极先输出了1.25V电压,然后才有VK端得电压输入,然后线路电压调整,LZ不妨从这方面入手分析问题。
刚看到题目,我也一时想不出问题。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S:
根据TL432手册,好像不合要求,E文水平很差的。

网友R:
在看看LZ给出的各种情况下的数据,发现不正常时,都是Q2处于饱和状态,也就是Q1的C极电压过低,Q2就饱和,VREF就电压不正常。
可不可以在Q1的C极和Q2的B极中间串一个限流电阻,防止Q2的饱和。
建议LZ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