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高手帮我解解惑

楼主(2010-08-31):
PCB, top, GUI, ps, ST
一直没搞明白topsolder,toppaste,drillguide这些层是什么意思,高手们谁能用通俗的解释指点指点呀,鄙视直接将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别的什么都不说这样敷衍的回答:)

楼主:
我用的protel99SE:handshake

网友A:
topsolder:漏铜薄出来,可以上锡,如果没有这一层就会被盖上绿油了。
toppaste:这个嘛,叫做助焊层,助焊嘛,那就在那里加些助焊物品(比如说松香等)
drillguide:钻孔

楼主:
谢谢,还不是很理解,比如说焊盘有孔径和外径,可以理解外径减孔径剩下的圆环区域为助焊层,圆环以外的为阻焊层?:)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啦.不过在protel99SE里的焊盘上并没有发现toppaste这一层表示出来.原因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