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又出问题了……,大伙帮忙解决一下吧

楼主(2010-08-31):
(图片)

网友A:
你数据线接反了吧?

网友B:
呵呵,我上个周刚拿到KIT3,

确实比KIT2好了很多很多。。。

楼主:
没有接反呀,用ICD3是可以的

网友B:
看看MPLAB下的设置器件型号里面,检查KIT3是否支持这个器件?如果支持就是绿色,否则就是红色的

网友C:
如果是接调试头,记得把线反过来用。

楼主:
我们这边的FAE 说是,KIT3系统比较旧的原因   :L

网友D:
可能需要更新PICkit3固件

网友E(2010-11-28):
:L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错误呢

网友B:
KIT3固件好像可以自己从MPLAB中更新,另外,KIT3光盘中的软件也可以帮助更新固件。

网友F:
这种用的我真是崩溃:Q,经常蓝屏,害的我有时候一上午都得重启4次电脑

网友G:
这个问题我碰到了!你的kit3的MCRL脚上有没有接电阻或者电容!有的话拆了!

网友H:
pickit3是容易出这个问题,icd2就可以

网友I(2011-07-26):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3.22
Firmware type......................PIC18FJ
PICkit 3 Connected.
The PICkit 3 is missing its Device Database. Please reconnect
to the PC and try again.
PK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PICkit
3.

大家还知道上面是什么问题,是固件需要更新吗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提示ID不匹配。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写程序时MCLR引脚上的电压要达到10.2V,如果MCLR的外围电路有别的器件将电压拉低就会出现这种警告,除了检查接线顺序外还要看看电路,O(∩_∩)O~仅供参考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提示ID不匹配。

网友L(2011-09-06):
我在网上买的,第一用就不行,烧不进去,又退回去修了

网友M(2011-10-15):
ICD2也容易引起蓝屏!!!

网友N: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大侠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没?求助!

网友O:
我一般都是把PICKit3里面的固件重新烧一次。另外,烧录线建议不要太长,烧录引脚不要接电容、上拉电阻等

网友P:
相比ICD2,PICKIT3不知道好用了多少倍了,当然,PICKIT3偶尔也会发点小神经。

你这种情况,看看芯片型号选择是否正确。芯片是否有5V电源,不要用PICKIT3向目标板供电。芯片可能损坏了。

网友Q:
我也碰到过, 后来就用icd2啦

网友R(2015-03-03):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上个周刚拿到KIT3,

确实比KIT2好了很多很多。。。

yewuyi 兄弟您好,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呀,PICkit 3工具您是在哪里购买的?是在美国官网买的吗?:)

网友B:
随便找个代理商就能买到,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S:
KIT3我在淘宝上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在单片机的外围接了一些外围电路,这些外围电脑影响了PICKIT3与单片机通信.楼主可以试一下把外围电路全去掉,然后换一下USB口看可不可以。。我就是这样就弄好了。
这张图片是PICKIT3说明书上的一张图片。   图上的接法都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