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遇到个很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今天我在画板的时候,有个IC脚的网络不要了,我把该脚网络设置为No Net。本以为样就OK了。可我不小心把这个IC删除了,赶紧撤销回来,然而问题出来现了,刚刚网络改为No Net那脚又变回原来的网络了。我还发现,在是在这改过的脚上走线,走出来的线也有原来的网络。这个现象有时候会出现**烦。有没有高手可以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A:
因为你改了后没保存呗.  最好将原理图的网络业改过来统一起来。

网友B:
把一切平凡的事做好即不平凡。把一切简单的事做正确即不简单!

楼主:
要有原理图那就简单多了,就是只有PCB没有原理图.要是直接改过来也不是不可以,可是要哪天又会动到这个文件,而刚好忘了这条网络的事,那麻烦事就大了.

网友C:
手动更改网络表文件

网友C:
这些网络是根据网络表文件来生成的

网友D:
原理图和PCB一起改,单改一个很容易出问题,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