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程序向上跳转怎样编写程序?

楼主(2010-08-31):
请教,c程序向上跳转怎样编写程序?程序中不能用goto。

网友A:
你这什么要求啊?为什么不能用goto呢,c语言已经够灵活了,转过弯,换个思路想想,别整这么难为人的要求

网友A:
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继续跳到条件判断处吧

网友B:
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

如果非得向上,While;for都可以吧

网友C:
向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

网友D:
程序好像有分先后,还有分上下的?  现在程序设计也开始时髦3D?   看样子我落伍了,:'(

网友E:
向上跳转用 for 或 while 循环。不用 goto 一样可以实现天下所有的算法。

网友F: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换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G:
:)  你的程序架构很奇怪

网友H:
LS各位嘴下留情,我猜LZ是用汇编用惯了,“积习难改”就喜欢跳来跳去
建议用C就不要跳啦,循环的话用for,while,条件的话就把那段做成子函数,if调用

网友I:
刚从汇编转成C语言确实一下难道改掉一些汇编的编程思维,一遇到要判断的地方就想跳!

网友J:
建议:如果只是跳转的次数少,而且,转换其它思路很困难的话,不如直接用goto。
虽然不提倡用,但有的时候,goto还是蛮方便的,呵呵!

网友K:
千万别用.你这水平用了就傻了.累死你.大部分goto都可以有办法省去.

网友L:
把要执行的那段代码封装成函数不就可以了?

网友A:
goto还是少用,用多了跳到了自己都会迷糊,函数内部用一下还是可以,

网友M:
goto 还能用到函数外部,如何使用,ls介绍下

网友N:
goto 何错之有?为何如此深恶痛绝?

网友O:
给那一段程序嵌入汇编

网友P:
goto语句只能在函数内部跳转。

网友K:
我专门给人改过充满goto的1500行程序.改完了程序小很多.又加了很多功能.还节省了cpu 的flash

网友H:
LZ也不冒泡了

网友Q:
把那一段代码封装成函数
判断调不调用

网友R:
我开始也是不习惯C,你可以吧要用的功能写为一个子程序然后调用或者多用IF 分支选择语句就好了。

网友S:
高手用汇编写程序,你可以看出其中有C的架构

不过,我也看过一些C程序,我猜,那是先用汇编写好,然后手工译成C

希望楼主不是在进行这个工作

习惯汇编就用汇编好了!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