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55 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用555做了一个方波电路,如图所示。很奇怪。在输入是13.1V时输出正常。而在输入是12.9V时输出如图所示。为什么呢。
ICM7555
R1=3.3K
R2=20K
C1=1nF
C3=10nF
C4 没接
其余如图

网友A:
没看到输入啊:$

楼主:
就是那个12V那里是输入

网友B:
请帖你实际的电路图出来。
图中的黄线波是哪点的波形?

网友C:
没有道理,应该是你测量有误或电路接触不良等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