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楼主(2010-08-31):
我在画pcb时,画好原理图后,导入到pcb中,出现下图:有灰色的线,我想手动布线,灰色的线还存在,怎么画,请知道的人帮我解答一下,谢谢,变成下面有颜色线,怎么画?

网友A:
那灰色的是飞线,实线布好了,它就消失了,不行直接删除飞线,在PCB中点n-h-n,隐藏飞线!

楼主:
那我要不要一定要按照飞线走线呢??

网友B:
design-option
把connection点掉就没了

网友C:
手动画线时飞线自己就没了,要是还有就说明有元件网络没连上

楼主:
我开始导完pcb后,突然想把五脚的端子改为二脚的端子,改完后,我重新生成pcb,(也添加了一个封装),却出现了错误,说是不匹配,这是什么原因?我在原理图中封装名称也统一了。

楼主:
上面的问题我重新建个一个pcb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design-----update schematics in pcb_project1.prjpcb 会出现下面1.jpg,后会有错误出现,而Import changes from pcb_project1.prjpcb 却没有错误出现?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在pcb板上打了一个孔,像镜像怎么弄,如果我还想找中点,又怎么弄?希望有知道的人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多天怎么没人帮我一下啊?

网友D(2011-01-16):
去网上下天祥老师讲解的AD9的视频学习下啊,觉得很好啊..自己摸索太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