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浪涌电流怎么读?

楼主(2010-08-31):
浪涌电流怎么读啊,示波器耦合直流还是交流,结果读均方根还是峰峰值?

网友A:
交流直流都可以,一般放在直流档,但对示波器的带宽有要求,且必须是存储示波器。只要示波器适当,观察所得值就是实际值,不存在均方根或峰峰值。

网友B:
瞬时单脉冲触发   存储深度要够 否则看不到实际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