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充电电流计算

楼主(2010-08-31):
MOS管驱动器输出电压10~20V、电流130~200mA、频率为40KHZ
MOS门极电量Qg=30nC=30*10-9
若充电电流为I, 时间T=1/40KHZ=0.25*10-4
因为I*T=Qg
所以I=Qg/T=30*10-9/0.25*10-4=1.2mA
所以需要的充电电流为最小为1.2mA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各位大虾请指教一下

网友A:
门极充电可不是MOS管工作的一个周期,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必须完成。允许的时间大致上可以估计委工作周期的百分之一二,频率高时也不能超过5%。
所以把你计算出的1.2mA放大100倍为120mA,算是差不多。

楼主:
谢谢maychang师傅!
这么说我用的驱动器刚好满足喽,还以为远远超出了呢
我看到大多数MOS管门极都有个电阻,是不是跟这个充电电流有关呢?

网友A:
3楼:
驱动器设计成可以输出这么大电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开关速度。
门极串联的电阻会影响MOS管开关速度,即限制门极充电放电速度,其作用是避免电路中分布参数影响产生振荡。从开关速度角度说,这个电阻越小越好。

楼主:
哦!明白了!
等等!老爷子,再麻烦您一下
这个门极电阻您说越小越好,具体是多少呢?有什么公式可计算得?

网友A:
5楼:
这个电阻,看你的电路是否有寄生振荡。如果没有寄生振荡或电压过冲很厉害的情况,减小到零也没什么不可以。
至于计算,是计算该电阻对门极电压上升下降时间的影响。该电阻限制门极充电放电的电流。

网友B:
“这个电阻,看你的电路是否有寄生振荡。如果没有寄生振荡或电压过冲很厉害的情况,减小到零也没什么不可以。”
老爷子的意思是电压过冲很厉害时,此电阻可以很小。是否也意味着加大这个电阻,就能降低输出电压的过冲?
电压过冲太大也是不理想的吧。

网友A:
7楼:
我的意思是电压过冲不厉害时可以考虑减小此电阻。
电压过冲,需要区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例如开关电源变压器漏感过大造成的,增加门极串联电阻可以减缓MOS管关断速度,所以能够使过冲减小(但这样也会带来开关损耗变大的问题)。其它情况造成的过冲,加大门极串联电阻不一定能够使其减小。

网友B:
明白了。谢老大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