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使运放输出为0V?

楼主(2010-08-31):
R1当作电流源,当Ir1=0时,为什么输出端输出为10mV呢,运放失调电压150uV,Ib=50PA,Ios=25PA。

网友A:
楼主的运放使用什么样的电源?

楼主:
哦运放不是OP07,是单电源,5V供电的

网友A:
使用单电源,你的运放很不错,可以输出到10mV。

网友B:
应该是由失调电压导致的,加个调零电路把它调回去!

网友C:
如果需要严格的零电位,那么运放必须采用正负电源供电。

楼主:
chunyang  使用单电源,你的运放很不错,可以输出到10mV。
请问这个10mV是大了还是小了?运放是LMP7711,失调电压为什么会偏差这么多呢?手册写才150uVA啊

楼主:
以前运用的是LF356(正负12供电),那个有调零功能,他失调电压最大10mV,本来我想换成这个失调电压小的就不可以以后不用调零了,方便了一些,那知道输出还是不小啊

网友D:
要想得到0电位,没别选呀,只能选正负供电工作的运放

网友E:
单电源,输入全接地,
输出10mV或1V没任何区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就是用双电源,也不能说明问题。
运放输入不能短路,短路,运放输出等于 失调电压×开环增益,输出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F:
哥们儿的电路想要干什么,输入输出短路不说,还是正反馈,有点不明白。

网友G:
maychang说运放好有两点
1,设运放没有失调电压,单电源输出能到10mV,说明这个运放的轨对轨输出输出特性相当好
2,如果有失调电压,失调电压+轨对轨摆幅(输入和输出一起限制),一共导致了10mV
LZ你运气太好了
PS:OP07没有轨对轨特性

网友H:
这个电路都没负反馈,输出怎么会是10mv?
即使失调电压很小,也会被放大到10mv以上吧

??

网友I:
什么东西没有误差 ,失调电压引起的
加个调零
最好使用正负电源的

楼主:
这是单电源芯片,不管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还有信号电流的方向,这些我都试着该过,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J:
电流源的内阻是无穷大,而不是无穷小。

网友K:
这是单电源芯片,不管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还有信号电流的方向,这些我都试着该过,都是一样的结果。
引用 网友L:

你用实物试的吗?有的时候不要太相信软件(包括其中的模型)

网友M:
仿真时还没加电源导致的吧

网友N:
为什么采用正负电源供电才能调零呢?单电源不行吗?愿闻其详!

网友O:
OP07不是轨到轨的运放,你可以采用INTERSIL轨到轨运放ISL28233,低VOS,ZERO-DRIFT,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P:
起码感觉运放的正负输入搞错了,应该是正输入接地,负输入接信号。
其次是电源要双电源供电,保证可以到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