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中断优先级不设定,就是用默认的?

楼主(2010-08-31):
像什么DMA啊 UART啊这些外设的中断,我要是没有设置优先级,是不是中断时候,优先级按默认的来?
那初始化配置的时候,该怎么配置呢?优先级分组那个寄存器的位,没有抢占优先级,全部都是子优先级?

网友A:
是的,详细可以参考官方example

楼主:
是在库函数里面的example文件夹下么?请告诉我下吧

网友B: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3.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网友C(2013-04-11):
引用 网友B: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3.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如果不调用分组函数,默认分组情况就是NVIC_PriorityGroup_0么?

网友D:
默认就是全部都是最高优先级。会互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