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和PT2272红外发射接收

楼主(2010-08-31):
请问大家下,用PT2262和PT2272做红外发射接收时怎么验证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是否能用。我做的两个模块不知道哪个有问题,或者是两个都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验证。

谁能提供一个PT2262和PT2272发射和接收模块的电路,要验证过可行的,谢谢。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

网友A:
17 14 GND连接
去掉红外,确保地址码一致

楼主:
这个图有点问题,实际的板子跟这个有点不一样。
但我的地址码是一样的。

网友B:
你的电路不对,C1那么接还如何能够发射,信号都被吸收掉了。去看2262和2272的器件手册,上面有详细的应用电路图。

楼主:
可以用PDF里面的电路是不?

网友C:
当然可以,那就是给同志们参考用的

网友B:
应该用器件手册里的指导电路,自行变通设计要充分理解设计规则。

网友D:
芯片选择问题,你这个应用要用PT2262-IR的芯片才行,普通的PT2262这样是不能工作.
红外发射的信号要调制的.那种一体化接收头才能正确解码.

网友E:
必须PT2262-IR,没有IR后缀的拿来调红外,调制频率和码元长度完全不一样,接收端的接收管(通常是HS0038)和PT2272无法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