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AC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最近在调试一个16位的DA DAC8560,但出来的电压总是比实际电压大个5mV左右。在不给DA编程的情况下,一上电就有5mV多的电压输出,5mV多的电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按说一上电应该是输出为零啊,这是什么情况呢?由于它是自带内部基准的,所以外围电路没有什么加个电源就行。另外它PDF上说有这么一句:Zero-code error     ±5 到±12 mV    这个参数什么意思呢?是它本身就这样?那16位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A:
16位是指分辨率,不是指精度。当然是有意义的。

楼主:
2# zjp8683463 大侠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在输出电压时应该怎么处理!它不能输出0V电压啊

网友B:
给输出电压加个偏置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