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DM0265RN 变压器叫不停

楼主(2010-08-31):
反激开关电源,原理图如1,控制芯片采用FSDM0265RN, 现在的问题是输出5V正常,变压器有声音,测量控制芯片的678引脚(相当于MOS的漏极)波形如图,个人觉得:画圈的是正常,可是前面的水平高电压(相当于变压器输入电压)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和变压器有叫声是不是有关系呢??
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
对了 这是波形 大概的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波形应该属于间歇性关断。
按照推理(或者说是猜想吧)目前电源工作状态并不是在轻载或则重载,希望各位大侠指点,怎么控制这段波形

楼主:
再补充一下芯片678脚(相当于MOS的漏极)有3t时间出现水平高电压(也就是说MOS关断),接着一段时间t(好像包括7还是12个通断周期)出现正常的漏极波形,这样反复的。

我觉得白天的负载算正常的(当然明天再重新试试负载),初步分析:因为输出5V算正常,t时间内除了本身能量传递外还有剩余能量在3t时间里传递到负载,按照这么分析这种算轻载么??
这种不正常工作状态怎么处理?

网友A:
匝比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