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好PCB工作对周边知识要求高不高???

楼主(2010-08-31):
做好PCB设计工作  对周边知识(比如数电、模电、PCB制程等)的要求高不高

网友A:
当然要有了,需要的很厉害!

网友B:
看你这PCB,应用在什么场合了,要是普通的实验室做实验,器件也不多,要求不高,随便捣鼓捣鼓;
若是应用在较为复杂,还数模结合的电路,那可就要注意了,虽然仿真做的很好,但是由于PCB布局不合理,未处理模数电路分离,未考虑高频干扰等问题,硬件实验根本就出不来的,我干过这种事,快崩溃了都……

网友C:
0.  Objects of EMC(EMC设计的目标) :
     (1) It does not cause interference with other systems.
     (2) It is not susceptible to emissions from other systems.
     (3) It does not cause interference with itself.
-----------------------------------------------
西安索电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竭诚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嵌入式PPC,X86,ARM单板机定制设计|EMC/ESD解决方案|无线通信模块产品|高性能显示处理解决方案
地址:西安市**区锦业路69号
创业研发园A座1楼. 邮编:710000
Mobile:15929898271
E-mail:marls_kang@163.com

Msn:marls_kang@hotmail.com QQ:386101410
Web: http://marls.b2b.hc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