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不接,ce接入电路,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8-31):
rt,另外工作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先把你的三极管型号说说,没准不是三极管。

楼主:
IGBT G20N60B3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楼主:
其实是用4个IGBT搭了一个全电桥,嘿嘿嘿有点看不懂管子是怎么工作了,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B:
棚极“不接”是驱动部分的示意图而已,省略了控制部分。IGBT在此当然是做“开关”啦。

网友C:
实际电路是必然接的,示意时为了简化而省略,要表现的是如何桥接。

网友D:
其实是用4个IGBT搭了一个全电桥,嘿嘿嘿有点看不懂管子是怎么工作了,谢谢前辈指点
引用 楼主:

这地方可能是讲桥路的原理吧,省略不必要的电路是理所当然的。
一个电路不画电源,不见得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