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怪异问题

楼主(2010-08-31):
我用的是3.3V的CPLD,型号MAX3256-208,前段时间用的一直好好的,今天突然出现怪问题,突然所有引脚输出电压都是2.5V,本来高电平是要输出3.3V的,我又重新下载了一次程序,也能正常下载,就是输出电压不正常,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老板催的急啊,再三感谢!

网友A:
如果仅是单颗芯片出此问题而以前正常,说明该芯片已经损坏,其IO供电模块失控,如果批量下均如此则是编程问题,说明IO供电模块的配置不对。

楼主:
谢谢,是单个芯片出现这个问题,另外请问IO供电模块如何配置,我想配置一下试试

楼主:
奇怪的是为什么芯片烧掉了,还能烧写程序,难道只是烧坏了芯片内部的电源部分?

网友A:
如何配置见器件手册,不同CPLD是不同的,有的并不支持,但看你遇到的故障现象应该是可以配置的,否则就太罕见了。这种问题往往是你的电源不合适,或者存在长线外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