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可以生成.a吗,怎样生成

楼主(2010-08-31):
ADS1.2可以生成.a吗,怎样生成

请高手看看,谢谢了

没什么分了,这这么多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1、请将你要生成库文件(.a)的目标文件(.o)拷贝到c盘根目录下,例如fat.o

2、进入系统DOS命令窗口,在窗口下加入:CD\  转到提示符:C:\> 下

3、键入命令: armar -r  fat.a  fat.o

4、这样就可以生成名称为fat的库文件。
     其中生产的库文件名请你自己指定(推荐使用原名称)

5、另外在ADS工程项目下,目标文件所在的目录为:ObjetCode文件夹下

网友B:
在DebugRel Settings -> Target Settings中:
设置Linker: ARM Librarian

楼主:
谢谢楼上3.4楼的回复!
现在已经生成了test.a库文件.
但是
test.a里面有一个函数abc();我把test.a增加到ADS1.2工程了,但调用abc();没反应!!!
增加test.a后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吗?
实在是没办法了,网上找不到资料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请增加一个头文件,把你要在外部使用的函数,声明一下。

头文件示意如下:
#ifndef __test_h__
extern  void abc(void);
#endif

网友A:
上边的漏掉了一句话!!!

请增加一个头文件,把你要在外部使用的函数,声明一下。

头文件示意如下:
#ifndef __test_h__
#define __test_h__
extern  void abc(void);
#endif

网友C(2013-06-08):
学习了,很好,测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