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4脚FSMC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我现在要接2片8位的SRAM,没有其他用外总线的器件,请问我现在的接法对不对
CPU                  SRAM1
D0-D7                D0-D7
A0-A13              A0-A13
WE                     WE
OE                      OE
NE2                     CS
SRAM2的接法除了CS接到NE3,其他都一样。
我以前用LPC2294不是这样接的,是NBL0接SRAM的WE。但我现在这样接后其中一块SRAM是读写正常。所以不知道这样接对不对

网友A:
NBL0接SRAM的WE?

楼主:
忘了说,都是8为的SRAM

网友B:
读写正常了,怎么还不敢肯定呢? 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嘛, :lol

楼主:
问题是我对其中块SRAM读写是正常的,地址是0x64000000开始。
另一块接NE3,地址应该是从0x68000000开始,读写有问题。而且两块板都这样。所以我不确定是我的芯片问题还是我的接线问题。。。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有存储器各Bank的地址范围。

网友C(2011-05-13):
SRAM的写信号对应STM32的NWE信号;
NBL0是STM32输出的一个信号,用于指示外部器件高低字节使能;(NBL0是低8位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