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压力变送器采样数据乱跳问题

楼主(2010-08-31):
用一压力变送器,4-20mA输出,柱状那种,可直接拧在设备上测气体压力,可是读出的数来老是跳动,上下可差100Pa,这样看着很不舒服,不知该如何解决?我的量程是10KPa,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数字滤波

R=R*a + X * ( 1-a )
X 是实时读数,R是显示读数, a 是常数,a 越大,显示变化越慢(稳定),同时,反应也越慢(滞后)

楼主:
谢楼上!不知这是什么原理?我对算法了解不多,见笑了。我明天试试。

网友B:
滤波屏蔽波形中因某些原因造成的不合理的波峰、波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