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在第二次获取设备描述符后又复位了

楼主(2010-08-31):
串口调试信息如下:波特率128000

------------------USB中断!!!------------------------
Interrupt:USB Suspend Request
------------------USB中断!!!------------------------
Interrupt:USB Suspend Request
------------------USB中断!!!------------------------
Interrupt:USB Suspend Request
------------------USB中断!!!------------------------
Interrupt:USB Reset Request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USB中断!!!------------------------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Interrupt:Endpoint Interrupts
USB Setup Event  正确接收到SETUP分组
Read Buffer :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REQUEST_STANDARD
|----USB_REQUEST_GET_DESCRIPTOR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
->USB_DataInStage
Write Buffer : 0x12 0x01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40 0x88 0x88 0x06 0x00 0x00 0x01 0x01 0x02 0x03 0x01
------------------USB中断!!!------------------------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Interrupt:Endpoint Interrupts
USB Out Event  正确接收到OUT分组
..............REQUEST_DEVICE_TO_HOST
->USB_StatusOutStage
Read Buffer : EMPTY!!!
USB In Event  正确接收到IN分组
..............REQUEST_DEVICE_TO_HOST
->USB_DataInStage
Write Buffer : EMPTY!!!
------------------USB中断!!!------------------------
Interrupt:USB Reset Request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USB中断!!!------------------------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Interrupt:Endpoint Interrupts
USB Setup Event  正确接收到SETUP分组
Read Buffer : 0x00 0x05 0x0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REQUEST_STANDARD
|----USB_REQUEST_SET_ADDRESS
->USB_StatusInStage
Write Buffer : EMPTY!!!
------------------USB中断!!!------------------------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Interrupt:Endpoint Interrupts
USB In Event  正确接收到IN分组
.............USB_DeviceAddress.
------------------USB中断!!!------------------------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Interrupt:Endpoint Interrupts
USB Setup Event  正确接收到SETUP分组
Read Buffer :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12 0x00
|--REQUEST_STANDARD
|----USB_REQUEST_GET_DESCRIPTOR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
->USB_DataInStage
Write Buffer : 0x12 0x01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40 0x88 0x88 0x06 0x00 0x00 0x01 0x01 0x02 0x03 0x01
------------------USB中断!!!------------------------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Interrupt:Endpoint Interrupts
USB Out Event  正确接收到OUT分组
..............REQUEST_DEVICE_TO_HOST
->USB_StatusOutStage
Read Buffer : EMPTY!!!
USB In Event  正确接收到IN分组
..............REQUEST_DEVICE_TO_HOST
->USB_DataInStage
Write Buffer : EMPTY!!!
------------------USB中断!!!------------------------
Interrupt:USB Reset Request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USB中断!!!------------------------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Interrupt:Endpoint Interrupts
USB Setup Event  正确接收到SETUP分组
Read Buffer :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REQUEST_STANDARD
|----USB_REQUEST_GET_DESCRIPTOR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
->USB_DataInStage
Write Buffer : 0x12 0x01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40 0x88 0x88 0x06 0x00 0x00 0x01 0x01 0x02 0x03 0x01

楼主:
程序参考的是Keil的USBHID。
STM32的ACK是发空包就可以了吧?
那为什么设置第二次获取设备描述符后也没有提示错误就复位了呢?

网友A:
1)不知道什么程序。
2)更不知道楼主位显示的东西是怎么来的。

楼主:
源代码:
显示的东西是用串口发出来的调试信息,我自己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太长了,直接贴出来不好看。
附件上传了

网友A:
实在对不起,我没有时间看你的程序,你还是使用ST提供的例程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总会被解决的:)

网友A:
没有看你的程序,但依据猜测,下面标红色的行,好像就有问题了,不明白那是什么: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Interrupt:Endpoint Interrupts
USB Setup Event  正确接收到SETUP分组
Read Buffer :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REQUEST_STANDARD
|----USB_REQUEST_GET_DESCRIPTOR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
->USB_DataInStage
Write Buffer : 0x12 0x01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40 0x88 0x88 0x06 0x00 0x00 0x01 0x01 0x02 0x03 0x01
------------------USB中断!!!------------------------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Interrupt:Endpoint Interrupts
USB Out Event  正确接收到OUT分组
..............REQUEST_DEVICE_TO_HOST
->USB_StatusOutStage
Read Buffer : EMPTY!!!
USB In Event  正确接收到IN分组
..............REQUEST_DEVICE_TO_HOST
->USB_DataInStage
Write Buffer : EMPTY!!!

------------------USB中断!!!------------------------
Interrupt:USB Reset Request
Interrupt:Start of Fr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DTOG是自动翻转的吗?
需要手动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的缓冲区大小为8个字节,对于18个字节的设备描述符需要有三次的IN分组事物吧?
可是我只检测到一次,问题就出在了这里,是怎么回事?
关于STAT_RX,STAT_TX的设置是如何控制的?
之前的困惑是没有弄清楚这两个不可以直接写入,而只能翻转。
现在知道了用^可以简单的实现写入某个想要的值。
但是看参考手册上说的不是很明白,依然困惑,恳请详解。
我先说说,看哪里不对了?
1.进入中断后先把他俩都设置成NAK,让主机等着。
2.处理完主机发过来的请求后更改为VALID,等待主机的请求。
是这样吗?有错误或者疏漏的地方还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