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可将12V电压升到50V的芯片,求在-30℃下使用。

楼主(2010-08-31):
急求可将12V电压升到50V的芯片,求在-30℃下使用。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应该还需要输入输出的其他参数吧,比如输出电流,纹波要求什么的

楼主:
哦,我有一个备选芯片,ADP1111,但是不知道他能否在零下环境工作?是否是工业用品?给我一个肯定得回答吧。煎熬我好长时间了。他到底能不能用在零下环境呢?

网友B:
选汽车级的芯片。可以到零下40度

网友C:
它的封装工艺如果对低温不敏感就可以在低温下使用,只是输出稳压值就不好按DataSheet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非常感谢!有没有用过的呀?

楼主:
有没有用过ADP1111的呀?

网友D:
要用汽车级器件吧

网友E:
ZXLD1370- 工作温度-40-125摄氏度. 是一款降压、升压及升降压恒流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