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同时处理这个3个信号的变化

楼主(2010-08-31):
怎么样同时处理这个3个信号的变化

无刷直流电机的三个位置传感器信号,接到ARM的引脚上(还不知道怎么接,正在考虑中....),这三个信号每秒种要变化上百次,除了000,111以外, 其余的几种状态轮流出现,然后我的ARM要根据这三个信号的不同的值做相应的处理,

请问ARM怎么样同时处理这个3个信号的变化?是都接中断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外部中断和定时器的捕获中断都可以,设置成双边沿中断的工作方式。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将这三个引脚设置成IO口,然后读取三个引脚的电平,查表看无刷电机处于何种状态并作相应处理,最后将三引脚恢复成原中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