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m3s8962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0-08-31):
用LM3S8962调试串口。串口用的MAX232转换芯片,输入串一个100欧的电阻。,输出10K电阻5V上拉。我发送一个数字2.串口调试助手返回的值为C2 FE 。如果不用16紧张显示的话,是一个汉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LM3S8962输出接不接上拉电阻,现象都是一样的。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啊。怎么发送和接受的不一样。电平转换电路就是按照标准的MAX232电路接的。是5V的。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把板子上的6MHZ晶振误认为是系统晶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