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DS12C887做万年历

楼主(2010-08-31):
对输入输出口的占用:DS12C887--8根数据线+片选+地址选通+R/W+DS+IRQ=13。
12864--8根数据线+RS+R/W+E+RST=12。
4个按键=3。
闹钟=1。
请问:有好的方法减少资源的占有吗?
谢谢。

网友A:
管脚复用,时钟芯片的数据不需要时时刻刻读,每隔个几百毫秒读一次,因为它在一秒内的数据是相同的。显示的话10毫秒刷新一次也没事。所以LCD的数据线和时钟芯片的数据线可以复用。用芯片扩。

楼主:
2楼说的使用锁存器吗?
谢谢。

网友B:
12864可以使用串行~~~有些没用脚直接接死,不用io口了~~~~~~~~~~~~

楼主:
串行速度慢。谢谢。

网友C:
时钟芯片可以选用串行的

网友C:
DS1302,S3530,SD2003等有很多种

楼主:
12864背光电源正极的限流电阻(20欧姆,1/2W)必须安装吗?

网友D:
接线没错,限流电阻不用装。

网友E:
都改为串行的

网友F:
都改为串行的
引用 网友E:

手机也能上论坛?

楼主:
谢谢大家。
为什么要改成串行的。只是为了省端口吗?

网友B:
相对于并口是慢~~~但是相对与你做的东东的需要~~是慢吗???????????、、

网友G:
楼主 你方案里4个按键用3个IO口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奥,对不起是4个按键。

网友H:
用1302呗,串脚少多了。要扩展串脚加个锁存器不也就好了。

网友I(2013-01-19):
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

网友J:
16楼,1302和12887有区别的,那得看楼主是什么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