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保持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要求:
实现12路4-20ma 模拟量输出,当切换其他路时,要求切换前的输出要保持不变

实现方案:
用单片机+数据锁存器+10位D/A+4-20ma转换芯片
这样数据锁存器要用并行的,那么d/a也要用并行的,感觉不太好
求教更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绝大多数D/A内部带数据锁存器,在不输入新数据的时候,会保持上一次的状态。

网友B:
两条路:
  两片 8 通道 或一片16通道的 10bit DAC 实现12通道电压输出,再加12路4~20mA转换电路;
  或者一片10bit DAC分时输出12个电压,加12路采样保持电路,再加12路4~20mA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