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50v, 3个电源坏了2.....

楼主(2010-09-01):
今天调试, 指示灯不稳定, 我开始认为是板子短路了, 但是时好时坏.

后来查到电源输出非常不稳定.

最终确定是电源坏了.(**座上10个小时没拔....)

把电源拆了看了看内部构造, 一会拍个图发上来.

于是我拆开一个新电源(消费类电子电源, 很便宜的, 一下买了3), 一插电, 只听砰一声.....然后电源就没反映了------确诊挂了.

于是我量了量插座交流电, 因为是深夜, 所以电压比较高, 接近250v

电源上标着ac 100-240. 恩....

我感觉不会10v耐压出来就爆吧, 于是我大胆的插第3个电源, 正常工作....

是不是我用的电源过于烂的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买到山寨货了呀

网友B:
250Vac 峰值约350V,RCC电路关断反压过50V是比较常见的,加起来过400V, 山寨货用的开关管标称耐压可能只有400V,然后就挂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能不能推荐个品牌电源的.

体积小, 3.3v的, 6mm插口的.

我在淘宝上找, 3.3v的都很少. 这个用的电源还是大量出货电源的一家淘宝店的.

网友C:
标称240 插250挂了 哈哈哈哈
真有喜感:lol

楼主:
标称240 插250挂了 哈哈哈哈
真有喜感:lol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D:
山寨产品吧,上电冲击就搞定了,你可以试着将交流输入那个限流电阻功率改大点,阻值也改大点试试。一般山寨产品会用电阻代替保险管。

楼主:
山寨产品吧,上电冲击就搞定了,你可以试着将交流输入那个限流电阻功率改大点,阻值也改大点试试。一般山寨产品会用电阻代替保险管。
引用 网友D:

花的那个精力还不如直接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