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并联振荡电路是如何来选频的 选频从哪里输出

楼主(2010-09-01):
LC并联振荡电路是如何来选频的 选频从哪里输出?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多谢各位!

网友A:
“LC并联振荡电路是如何来选频的”
是根据并联振荡电路在谐振频率上阻抗最大来选频的,故需要比较大的源阻抗,理想电压源则无选频作用。
选频后从并联谐振电路两端输出,也可以使用其它耦合方式,例如与L的互感耦合。

楼主:
2# maychang 非常感谢您!!我积分不够,够了全部给你!!帮了我的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