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三极管关断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01):
我用单片机输出一个PWM,50k。经过9014后波形畸变,
输入正常方波,到9014的B级就变了,C级也一样。
各位老大帮分析下:

网友A:
在三极管的b,c极之间并个肖特基二极管,不懂就百度“贝克箝位电路”。

网友B:
贝克箝位电路---防止深度饱和,加速关断
学习了……

但LZ的图集电极波形好像是导通慢。
电阻并接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网友A:
哦,我疏忽了。

网友C:
在10k那并个加速电容岂不是更简单?

楼主:
问了个老同志,查了下网上,都这样说。
在开关电路中,饱和状态若在深度饱和时会影响其开关速度,饱和电路在基极电流乘放大倍数等于或稍大于集电极电流时是浅度饱和,远大于集电极电流时是深度饱和。因此只需要控制其工作在浅度饱和工作状态就可以提高其转换速度。

网友C:
说的很对。

网友D:
加加速电容和嵌位二极管都可以啊

网友E:
be间加个电阻

网友F:
三极管导通速度快,截止速度慢,铃木那本书的下册讲三极管开关时对加快关断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G(2011-12-09):
确实是这样的,我今天实验了,不过波形没有拿回来

网友H(2012-09-08):
10K的驱动电阻,能快吗?

网友I:
楼主画的图中,B和C处的波形是同相的?应该相反吧?

您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