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图中的-12V产生的原理及电流走向?

楼主(2010-09-01):
这是网上找到的一张大虾的电路图,模电没学好,不知该怎么分析。需要了解交流升压降压的原理及直流升压或得到负压的原理应该从哪方面下手?

网友A:
20KHz输入的低电平期间,Q1关断,Q2导通,电源通过Q2对C3充电(通过D3导通),C3上的电压接近电源电压
20KHz输入的高电平期间,Q1导通,Q2关断,C3上的电压通过D2、Q1、D4对C4反充电,在C4上得到一个负电压。

电路实际上是个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B:
学习,难怪这电路这么眼熟,C3,C4,D3,D4原来是倍压整流电路的部分
但是C2和D1的作用是什么?怎样确定输出电路是-12V100ma呢?

网友A:
C2和D1是个自举电路,在Q1导通期间,C2充电,在Q1关断后,C2上端的电压等于C2上的电压和C3上的电压相加,抬高了Q2的基极电压,保证Q2能饱和导通。

至于输出-12V只是近似的电压,C3向C2充电时,经过了D2、Q1、D4,有压降,C3的电压也不是等于电源电压,因C3充电经过了Q2和D3。
输出电流能力取决与C3的大小和输入信号的频率。

楼主:
谢谢awey,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接上负载:
20KHz输入的高电平期间,给C3充电,由于C4已经在高电平期间充电,那么C4就可以按一定的负电压给负责供电
20KHz输入的低电平期间,C3放电,由于C4跟负载并联,可以给负责持续提供一个负电压,保持负载上供电不变?
此外,如果要调整负电压输出,是调整电阻R3还是调整占空比呢?

网友C:
3楼:
C2D1一般称自举电路,其作用是在Q2导通(Q2发射极电位升高)时将Q2基极电阻R2上端电位也提高。由于D1存在,C2不会通过电源放电。这样,Q2基极电阻上端电位可以比电源正端电位更高,保证Q2进入饱和。
若无C2D1,Q2不能饱和。

网友C:
和4楼awey撞车了。

5楼:
此电路调整R3不能调整负电压输出。
占空比必须调整到Q2未来得及对C3充电完毕即结束,才可以减小输出电压,线性很差,不宜使用。

楼主:
先感谢大家的指导,谢谢。另外,maychang,那该电路能调整负压输出吗?

网友C:
8楼:
一般不能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
maychang,如果不能调整输出电压,那-12V的电压由什么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