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放电

楼主(2010-09-01):
请问3.7V手机锂电池的放电电流多大合适?

网友A:
mark····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容量是多大,最大就能放多大的电流
如果是1000mAh的
就是1000mA

网友C:
那要看你的容量是多大,一般建议你用10%容量来放电就比较安全。

网友D:
多大容量的锂电?
QQ:401575712

网友E:
0.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