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10-09-01):
下面的电路有几个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负载的作用是给电机加转矩,进而影响电机的转速,电机转速经其他电路转换为电压信号Ui(负值),转速越高电压值越低。
问题:
①这算不算一个PID调节电路,还是只是一个负反馈电路。
②A部分二极管D1的作用是什么?使U1的输出不会低于-0.7V?
③B部分算是一个微分电路还是耦合放大电路?

网友A:
1、是个PID调节电路
2、箝位,使U1输出不会太低
3、微分电路

网友B:
“转速越高电压值越低”
如果负载就是电动机,那么这不是负反馈,而是正反馈。

网友A:
这句话是有问题,要理解成 “转速越高负电压值越小”才对

楼主:
谢谢awey老师的回复
1、如果是PID控制的话,那B部分是微分部分,C1是积分
部分,这样对不对?
2# awey

网友B:
5楼:
B部分不是转速反馈,而是对电动机电流采样进行反馈。

楼主:
负载不是电动机,负载是给电机加转矩的,转矩越大转速越低。
转速降低—>Ui的电压值升高(绝对值降低)—>U1的输出降低—>负载输出降低—>转速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速反馈部分我没有加上去,maychang大侠误解了。

网友B:
7楼:
你的负载是否给电动机加磁场的?也就是说,负载是电动机的磁场绕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是的 负载时励磁绕组

网友B:
8楼:
“转速反馈部分我没有加上去”
转速变化,Ui也跟着变化,从而控制励磁绕组两端电压,这不是转速反馈吗?

网友C:
弱磁调速

楼主:
不对不对:dizzy:
等我想一下啊,把语言好好组织一下

另外这不是弱磁调速

网友B:
没错,是弱磁调速,RW1是调速整定的电位器。

网友C:
直流电机弱磁调速,范围不是很宽,但是只需要控制励磁回路,调节器容量可以缩小至少十倍。
但可靠性要很高,电流太小了会飞车

楼主:
把1楼的图改了一下,各位大侠再帮忙看看。
电机单独运行,电机轴与负载相连,负载会通过磁场产生转矩,电机轴受到转矩的作用会使电机的转速降低。
也就是模拟电机在加负载的情况下的运行状况。
问题还是:①PID各指的是图中的哪些部分?
     ②D1的作用?我的分析是这样的:运放的输入端‘2’电压一直为零,当Ui与Ua经运放加法运算后U1的输出大于-0.7V的话,D1反向截止,输出不受影响;当U1的输出小于-0.7V时,D1正向导通,相当于反馈电阻变小(R4被短路),放大倍数降低,使输出幅值较小,或者由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不会大于0.7V,所以输出不会低于-0.7V。

网友D:
咋不见图。

网友E:
哎总是这样,解决问题了就把图撤了

网友D:
BS楼主这种人!

网友D:
提议大侠们今后帮人解惑时把图截下来。

楼主:
谢谢几位大侠的解答,
其他的人你爱咋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