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ADJ怎么输出一直是1.23伏?谁能帮我一下!

楼主(2010-09-01):
以前用的国产的2596-12V,输出是12伏,电路上LM2596的二脚接电感,直接反馈到四脚。最近买的一批LM2596ADJ是ON的,买之前也没仔细看数据手册,买回来之后才发现ON的LM2596后缀是ADJ,可调电源,LM2596的二脚接电感然后还要接电阻电容才反馈到四脚,四脚还要接电阻。但是我按照ON的数据手册上焊出来的电路怎么一直是1.23伏输出呢?试了十几片都是1.23伏。
    LM2596内部有个基准电压是1.23伏,是不是输出端和这个基准电压短路了?

网友A:
电感和电容不能省的

网友B:
LM2596ADJ的输出就是1.23V啊。

你应该按照LM2596ADJ的原理图接线。

网友C:
电路上LM2596的二脚接电感,直接反馈到四脚。

这样不输出1.23V才怪

网友C:
你要区分清楚LM2596-ADJ和LM2596-12,他们的反馈接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建议检查CFF电容 (与3.1K并联的电容)或去掉该电容,看看结果

网友E(2012-01-13):
adj版本接在固定电压输出的板子上,肯定输出1.23V, 按三楼的原理图加上R1,R2肯定就好了。

网友F:
可能接法有问题,推荐一下BM2596,性价比更高

网友G:
上端电阻没有的话,当然是1.23V啦

网友H:
要接反馈电阻的,RI取1K,根据公式Vo=1.23*(1+R2/R1),算出R2=   ,根据3楼那图接就对了呀。

网友I:
1、3楼的图是一样的,楼主藏起来了。

网友J(2012-12-24):
学习了,收集资料备用。

楼主(2013-02-28):
引用 网友E:
adj版本接在固定电压输出的板子上,肯定输出1.23V, 按三楼的原理图加上R1,R2肯定就好了。 ...

8楼说的对,后来发现ADJ焊在了以前的电路板上,以前的电路板2596-12的四脚直接接12伏,没有R1、R2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