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12V供电和+/5V 供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9-01):
最近我在做一个项目里面用了一片电流输出DAC,在电流转为电压的时候,根据datasheet,我选择了输出+/2.5V 的电路形式,有一个疑问:DAC datasheet推荐的原理图上运放是+/5V 供电的,看运放的datasheet(AD8620)供电范围是+/-5V 到+/-13V都可以,而我的使用环境中只有+/-12V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把运放供电从+/-5V 改为+/-13V ,电路还可以完成同样的功能吗?为什么?

网友A:
只要电源电压在要求范围内,理论上是可以完成同样的功能的。

网友B:
可以,就是功耗大点

楼主:
有没有更权威的解释?

网友C:
输出的极限幅度会变大,性能没什么区别。
用+/-5V输出极限小,即使出现失控问题也不会烧后面的器件。

网友D:
如果是做放大,那么输出动态范围增加了。当然,可能带来的弊病就是功耗会增加,噪声也可能会增加。

网友E:
我还想知道只用正电压,不用负电压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F:
对于运放来说,它并不管你的电压是正还是负,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只要+VS与-VS之差在额定范围内就行。如果你只用正电源工作的话,输入运放的电压信号必须在其单电源工作要求的范围内(datasheet可以查到)

网友G(点评):
能正常工作,性能会下降,针对老运放

网友H(2013-08-17):
只要你的输出不要超过你的电源电压就可以的

网友I:
对于单电源一般要求产生VCC/2的电压,就像双电源中地是VCC和-VCC和的一半一样,VCC /2也是VCC和0的和的一半,当然是说放大电路中,若果没有VCC/2电压,就会产生负半周期失真的效果,像是二极管的波形

网友J(2013-09-29):
引用 网友E:
我还想知道只用正电压,不用负电压有什么区别啊?

不用负电压是指负电压输入端接地吗?
那样的话对于运放的输入、输出范围就限制在0~V+以内了(对于普通运放范围更小),无法输出负电压信号。

网友G:
运放性能更加好,只是功耗会增加,因为PN结都有一个耗尽电容,随电压增加而小,为何低压降,运放会自激。分布参数随电压升高而降低。跟CPU超频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