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之间加一些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09-01):
图中加了一些二极管,其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上面一个,下面这么多,有什么作用能?还有VBAT是否等于电池电压减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呢?

网友A:
真看不出下面四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VBAT是等于电池电压减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楼主:
有谁知道呀?请告诉一下塞,在此谢谢了

网友B:
图画错了,D18应该还串联有一个电阻

网友C:
等高手解答、、、顺便学习、、

网友D:
图应该有问题,请重新确定图

猜想:
        一路:  电池通过几个二极管降压 给器件供电,比如时钟芯片
      另一路:  电源通过 电阻限流给电池充电

或交换

       一路:  电源 通过几个二极管降压给电池 充电

      另一路:  电池 用电阻限流给器件供电,比如时钟芯片

网友E:
另外,多说一句,在微电流下,二极管的压降可不是0.7V哦,可能只有一半或者更低的压降。

网友F:
还真没看懂,除非下面那四个是led。

网友G:
是不是图错了
我猜:
如果 D18 反接,
还可以理解为充电,放电电路。

网友H:
我觉得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I:
没有必要加这么多二极管吧,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J:
难以理解:)

楼主:
图没有错,是别人用的,我照搬下来的,就是不知到其用意.我只知道在电源之间加一些二极管有防反向和降压作用,
如此接法,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K:
那不成家里库存4148太多了,不用买再高压二极管?

网友F:
串联提高二极管的耐压在这个图里是不成立的。

网友D:
你多抄一点图,也许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