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惹的祸

楼主(2010-09-01):
现象一:
     用合泰仿真器做AD实验。当AD输入脚悬空时AD值随机跳动。
于是用这个随机值作为RF芯片的ID码。谁知烧录成IC后两台设备
之间互相干扰,分析得出两台设备工作在同一个ID下。为什么在仿真器
上表现随机的值,到实际IC上就变成不随机了呢?
分析总结:
    仿真器上的AD是用的是专用的AD转换芯片。与IC内部集成的AD
性能并不完全一样。
;================================================================
现象二:
      用SONIX的仿真器做mouse实验。仿真功能OK,烧入IC后
右键一直按下。
分析:
      仿真没有问题,推出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将问题锁定在按键读取部分。
发现一直按下的那个键与24C02的SCL共用。在读按键时,程序中 将SCL由输出模式变为
输入模式 然后延迟几个NOP,再读取I/O是否为低。
右键一直按下说明I/O一直为0。
明明已经设置为输入上拉,在没有KEY按下时怎么可能读取到0呢?难道是输出 输入模式转换
造成。带着疑问 在 转为输入上拉模式后延迟30个US再烧入IC,右键功能正常了。
总结:
   仿真器并不能完全模拟IC的特性。SONIX的仿真器I/O稳定速度要比实际IC快。
;================================================================

楼主:
抛砖引玉,肯定还有很多仿真与IC不完全一致的列子。希望大家拿出来分享 交流。

网友A(2013-07-15):
用合泰仿真器在仿真的时候,读取table表的值永远为16bit,而实际IC试内部结构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