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如何使用JLINK调试?

楼主(2010-09-01):
最近一直在研究怎么使用JLINK调试LPC1114,网上说V7不行,V8才可以,我就换了个V8,可怎么弄就是不行。

可以找到内核,可以使用J-FLASH下载程序,就是无法调试。

使用U-LINK2却是可以的,郁闷一周了,接近崩溃。

哪位高手成功使用JLINK调试LPC1114的,麻烦指点一下,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下面的这个攻略也参考过了,也没有用,总是会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MDK+JLINKv7+Lpcxpresso_LPC1343之初步攻略:http://bbs.**/thread-103644-1-1.html<O:P></O:P>

网友A:
下个mdk4.10。
我就是MDK4.10平台下,用jlink v7调试lpc1114的

debug选项中自动复位改为软件复位。

网友B:
MDK4.10以上可以正常调试。

楼主:
我用的就是MDK4.10。
楼上两位大侠是否能发一个已经可以正常调试的例程给我,小弟不胜感激。ppy521@yahoo.com.cn

网友C(2011-02-14):
V7可以调试,或者用ISP下载重新配置LPC1114 SWD的引脚功能。MDK4.10及以上。QQ:1459557489

网友D(2011-04-03):
j-flash通过SWD烧写,正常。

网友E:
jlink有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