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58搭的音频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0-09-01):
用4558搭的一个用作音频放大的电路,但是不知道输出能接什么样的speaker。audio单独用耳机可以听到,是一个FM输出,幅度不大,但是经过4558后,用耳机和8ohm的speaker试验过,没音,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A:
4558是运放,没有足够的功率输出,只能做前置放大,就是带耳机都需要用晶体管扩流,楼主需要在其后面加功放,如果信号源的幅度足够,4558则是不需要的,直接推功放即可。

楼主:
明白啦,谢谢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