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dence的元件放置问题

楼主(2010-09-01):
cadence高手进啊

如图,我想利用软件自带的元件库,做原理图,可是它的电源和地那部分怎么放出来?
不会是自己做的,那就没有意义了,还不如自己做元件了。。。
以前一直是用自己画的元件,第一次用软件自带的,还不会……

楼主:
木人晓得的么?

楼主:
7脚和14脚
是电源和地啊……
怎么放出来呢

楼主:
看来是真的只能自己画了……
完全没反应么

楼主:
靠,还得等别人回复,或者到时间才能结贴!!!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先选中元件然后右键Edit Part,会看到电源和地的管脚,然后自己改成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是被隐藏了哦

楼主:
Edit part 跟自己建是一样的啊,没有意义……
我知道它是给把电源属性设置成Zero length型了

网友C:
上线两边用线引出来,在放电源和地!

网友D:
元器件库自己有网络,你生成网络表后会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我不给他指定电源和地,他怎么知道我用的是哪个电源,大部分的板子应该是多电源系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Zero length的引脚怎么连?我记得好像是连不上的……

网友E:
右键--有个编辑元件。可以进行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可以自己加,
但是还是跟自己做元件没区别了
我想知道,当初设计师这么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呢?
他们是打算如何让用户给元件加上电源和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