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TDA5251/5255吗?

楼主(2010-09-01):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配置该芯片的valid data吗?
目的是去除杂波。
我按照datasheet上的配置了,但是不行。
还请大虾指点指点

楼主:
问下,上面那个符号是或门,下面那个符合是与门,是这样不?这样的符号好像没怎么见过啊

楼主:
大虾们是不是搞性别歧视啊:(

网友A:
从你提供的图上看,Data Valid信号有效取决于信号场强(RSSI)的门限设定,主要设定几个TH值,要根据期望的信号场强来设定,门限越低灵敏度越高但出现杂波的机会也越大,门限设定高则灵敏度低杂波少,看你的取舍了,杂波不可能完全消除,否则信道的灵敏度就太差了。提高通讯可靠性的根本手段除了信道硬件本身外,一个适当的通讯协议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好阅读、理解器件手册。

楼主:
谢谢版主,还是你平易近人啊!
这个芯片DATA VALID信号要满足两路条件,一个就是输入的RSSI高于设定的门限值来去除杂波。
另一个就是通过限定信号的传播速率来去除杂波。比如要曼彻斯特码,就可以将TH1和TH2的值设定为曼彻斯特码传播速率,误差为正负10%。这样芯片在接受到别的码的时候也不会被唤醒。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的信号根本没法过滤掉其他信号。我怎么设置都没有,信号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或许是硬件上的问题。
我再仔细研究研究,谢谢版主。

网友A:
估计是硬件问题的可能性较大,要注意电路的噪声控制,信噪比太差时会无法工作的。

网友A:
特别要注意电源和PCB设计。

楼主:
好的,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