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通过经纬度计算日出日落时间的公式?

楼主(2010-09-0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和当地时间有关

网友B:
那个公式比较复杂,用处不大,查表吧。(俺基本可以猜到你要干什么)

楼主:
有很多城市,每天的日出日落时间都要变化的,查表怎么查呢?应该有公式的吧,精度不要很高的

网友B:
你可以每个需要的城市拿到当地经纬度,上网搜天文的相关软件,套用经纬度,就可以得到需要的时间表。

网友C:
路灯控制?

网友D:
计算相当复杂,要考虑当地时间,要求不高时可使用查表法,数据可从天文台获得。

楼主:
有50个城市,365天都要变化,这表格不是海量了吗?各位兄弟,有好办法没?

网友B:
365天,除了两极高寒地区不是每天都变化几分钟的嘛,你自己一楼也只要求误差2~3分钟。另外日出日落时间一年里面按冬至、夏至也有一个往复循环变化,一年只用半张表。另外城市经度变化可以简单加减固定时间矫正。再说你必须把所有城市的表格都存在产品里面?只放一个当地的不行?

楼主:
是的,都要放在一起的

网友E:
日出日落的概念要先明确哦。
经度的影响是一个固定偏差,对日出和日落的影响是同向同量。
纬度的影响是一维函数,
海拔的影响是一维函数,
季节影响是是一维函数,
地况(周围海拔)的影响是二维函数,很多情况下都是固定偏差,对日出和日落是分别影响的。
这么多影响因素,要弄清楚不容易,所以最好还是有历史数据用查表法,365对数据而已。
如果想得到这个公式,应先明确了概念,从天体物理的相关公式的推理方法中去寻找,这样能把季节、维度、海拔的函数公式一起推出。比较难的是地况的影响,需要先把地况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