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极管代替光耦后怎么很容易烧IO口?按理不会烧啊。

楼主(2010-09-01):
(图片)

网友A:
串联一个电阻试试。

之前的电路用了光耦,猜测输入信号来自另一个系统或距离较远,或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场所,更改需谨慎。

网友B:
可能干扰比较大,纹波太大,4148被击穿了!

楼主:
同一电源的。所以我才觉得用光耦是多余的(不知掉这样认为对不)。做了2k的板。有15片左右出现烧io口的情况。对于io口被烧毁的板子,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没有击穿。现在发现一片板子烧io后检查其他没有问题 换ic后不久又烧该i/o。

楼主:
对了 这个系统有去控制一个12v的电机。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C:
信号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C:
应该是信号输入部分的地和MCU的地不是同样的地吧所以才用光耦做隔离.

楼主:
现在我们测试是使用12v的输入信号。就是我们测试的时候就坏了15片左右

网友D:
输入信号是不是有负压产生了
MCU地与信号地浮空了

网友E:
4148反向耐压一般有一百多伏,所以肯定不怕输入高达+100V,但你怎么能肯定输入是0~+12V?不会出现负电压?你的电路若输入负电压就相当于IO脚对负输入短路!
2楼加电阻才是正道。当然更好的办法是外部输入先过合适电阻,电阻后再加通到+5V和GND的两个保护二极管或者下地的双向TVS。如果奢侈点再加合适的下地滤波电容和匹配电阻就更爽了。

网友F:
加电阻试试

网友G:
建议在电容右面(靠近IO口的位置)加一个1K、1/4W电阻,因为由零上升到1时候,开始的瞬间IO口对地是短路的。如还有问题可相互探讨jtags@163.com

楼主:
wh6ic:输入电压没有负压,因为用来检测这台机器的测试板是我们做的。就是12v经过电阻在到开关接地。开关按下则接地。断开则输出12v到设备。当然你考虑的情况我应该考虑进去。毕竟设备不是我们自己用。设备是给客户使用的嘛。我再找找原因

网友H:
会不会二极管有漏电流,就是说信号在12V时,二极管虽然截止,但12v会加在端口上。

网友I:
从电路上分析不可能有问题——除非买到劣质二极管了!

网友J:
有共地吗?
如果没有,烧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K:
我认为是反向穿透电流所致

网友K:
当输入信号接地的时候二极管导通,输入信号突然变高电流回灌造成,加一个tvs

网友L:
是不是二极管被你焊接错了

网友L:
确定二极管没焊接反?

网友M:
肯定是负压造成得损坏,而且烧掉了N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所以管脚表现为对地短路。
同时支持10楼,
但是9楼说的不全面,
并不是地线浮空的时候才会有负压产生,负压是相对的概念,假如地线上有电位差,就有可能产生负压,
比如说,单片机的地线因为流过电流,而产生了1V的电压,那么输入信号对于单片机就是-1V的电压。
这时候就会有电流从单片机的地,通过单片机管脚的N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和那个4148再到输入信号产生一个电流,而二极管的内阻很小,所以会产生很大的电流,烧掉单片机管脚的N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当然也同时烧掉了NMOS管。
另外,即便没有地电平的差异,在长线连接的时候,感应信号也能产生足够的电压使二极管道通,
想想矿石收音机是怎么检波的。
当然,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M:
但是10楼所说的加TVS管的方法,这里不赞成,
首先双向TVS管并不能吸收负电压,甚至正电压也不能吸收,
且不说P6KE最低只有6.8V的,道通电压在6.12~7.48V范围,
假设即便用5V的TVS管,按比例换算,正向导通电压为4.5~5.5V,截止电压为4.0V
这样就有可能误导通,而造成假脉冲,所以要高一档,用5.6V,则导通电压可能为5.0V~6.2V,
那么因为这个误差,到6V时,IO管脚已经烧掉。

而用于负压的时候,更是需要-5V这个双向TVS管才会道通,而-1V的时候,IO管脚已经烧掉了。

网友N:
串一电阻,然后用肖特基二极管分别对电源和地钳位,还可以对地并个小电容,连ESD泄放一并解决。

网友M: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10楼前面说的,两个保护二极管,
而这个也不完善,实际上,在两个二极管后面,和MCU管脚之间,还是需要串联一个电阻的。
如果保护二极管使用的是普通二极管,等于和MCU的二极管并联,那么MCU管脚上还是会有电流流过的,
而且这个电流是不可控的,与MCU的温度也有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的电流下,仍然烧掉MCU的寄生二极管,
(另外多说一句,这个二极管是工艺上形成的,因为这个二极管是寄生的,同时作为寄生三极管的发射结,这个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太大时,就会造成寄生可控硅锁定效应。)
解决的方法就是在保护二极管和MCU管脚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即便是50欧这样小的电阻,
在保护二极管正向压降达到1V的时候(这时候保护二极管的电流不知有多大),IO管脚上的电流也才不到10mA,而如果用1K这么大的电阻的话,电流才只有0.5mA,有效地保护了IO管脚。
当然,如果保护二极管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是最完美了,不需要再串联电阻了。

网友O:
保护电路复杂的话不如还是光耦了;
实际上即使共地加光耦也是正确的,因为长线能感应很高的电压而这种电压没有电流所以使用光耦能顺利滤除了这种感应高电压。
单片机的I/O口最怕这种高压了。即使不击穿也会干扰mcu的工作。

网友N:
楼上说的不错,加光耦当然是可以的,只是楼主提到保护,那就应该让大家知道如何保护,有些场合下可能无法用光耦,比如信号源的驱动能力较小等。

网友P:
LZ,你先说一下,12V IO输入线多长。回答后再给你为什么会烧IO口的答案。
反正很有意思,这种电路。

网友Q:
用这个图试一下,楼主

网友R:
LS的没法获得高电平的。

这点钱最好不要省,最简单的就是光耦了,否则,只能用2级三极管来做同向器,才能有好的保护效果。

网友I:
楼上的几位兄弟讨论时都忽略了一点:楼主的板子是在公司里测试时坏的!

楼主在公司的测试条件是——“12v经过电阻在到开关接地。开关按下则接地。断开则输出12v到设备”......

这样的条件下,如楼主的电路为什么会坏???

网友S:
回复 网友R:
28楼的图可以得到高电平的啊。

网友J:
楼上的几位兄弟讨论时都忽略了一点:楼主的板子是在公司里测试时坏的!

楼主在公司的测试条件是——“12v经过电阻在到开关接地。开关按下则接地。断开则输出12v到设备”......

这样的条件下,如楼主的电路为什么会 ...
引用 网友I:
有共地吗?
如果没有,烧也是很正常的。
引用 网友J:

如果没有共地能不烧吗?

网友S:
楼主,输入IO口线上肯定有相对于“单片机地”的负压。在开关接地的过程中导致MCU的IO口保护二极管烧毁的。
这个负压产生的原因有多种:
电流环路造成的压降;导线上自激振荡;EMC干扰。
在单片机IO口串一个2K电阻就可以啦,从你测试的结果看,这个负压应该能量不算太高,毕竟损坏的才几台嘛。
二极管就不用加啦。节省成本。

网友T:
啥负压,叫法一点都不正规。典型的ESD问题。线长了就可以看做是天线,就会耦合能量,产生巨大的电位差。用光耦隔离,至少两个指标要注意:隔离电压和爬电距离。
直接耦合,楼主这样,一定要进行静电测试。
至少楼主的电路,不IO前加个限流保护电阻,计算:3KV/IO的输入最大电流

楼主:
确定是共地的。测试板与该产品的电缆线为0.5米。实际使用一般是0.5-1米。图为测试板的信号输入。

网友U:
外部电路漏电、干扰、不同设备间的地电位不同、等多种原因会在输入端产生交流感应电流,这个电流被1N4148 整流,对C13充电,C13上的负压会越来越大,直到IO顶不住挂掉。最简单的应对办法是减小R3,耗掉这个能量,让负压升不起来,最保险的办法是IO上串个几百欧电阻(如果IO内部有钳位二极管的话)。

网友V:
其实能把问题说清楚也是水平 很多时候都是电路或实验装置细节造成的。

无电磁兼容类场合,该电路无问题。

12V                          5V
  |                              |
  |                           R 15K
      ----------|<|--------+--------I/O管脚
GND
考虑电磁兼容的话,很多问题。
最好是光耦,不然的话,电阻电容或者嵌位二极管都是好办法。看你的场合选择了。

网友W:
还是把完整的电路图画出来看看吧

网友X:
这种为了省个光耦,自作聪明的NC设计。。。。
输入undershoot一下你就很容易死翘了
这种产品打正负6KV测试,直接歇B

网友Y:
肯定 是反相电流太大 导致IO损坏!IO上必须要串电阻!常识啊!!!

网友Z:
LZ在35楼的电路图已经画的很清楚了。

在开关切换的瞬间,蜂鸣器(电感)可产生高压,其负半周可通过D1加在IO口上,其负压导致烧掉单片机的IO口管脚。

楼主:
大家怎么看41楼说的。好像是我测试版上的有源蜂鸣器造成的。下次在做2k片试试。去掉蜂鸣器测试看看。同时还是改下线路板如几位所说加个电阻在IO上。用1K的吧。这样应该会好些。如再有问题。只有该回光耦了。

网友J:
低成本的:
C13换成1M大电阻
c13接R?后面应该会更好,
愚见

楼主:
这个C13主要用来防止干扰的。这个系统有个电机干扰很大。换电阻不合适。c13接到后面好提议

网友AA:
R?前面串二极管可以防止负压了。

网友AA:
串2个二极管,方向与D1相反,或者稳压管也可以

楼主:
由蜂鸣器造成负压损坏的推理似乎还是不对,测试版开关接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开关断开的话蜂鸣器是感性元件那么只会产生比VCC高的电压,不会产生负压。 难道产生的高压高过100v 将4148击穿?? 问题用万用表测量4148还是好的呢

网友S:
呜呼 哀哉

网友AB:
在二极管的两边对地各加一个104的电容即可

网友AB:
照我的方法肯定不烧了

网友E:
你45L已经说了系统有很大的电机干扰,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毙了输入IO脚。
不过说实在的,你系统描述还有没讲清楚的地方。比如某更怀疑:系统是否合理接地?人员对系统可能有电位差,系统带电后无意中触碰到输入端造成损害。    你用万用表交流电压200V以上档测一下系统对人体的压差有多少,极可能会吓你一跳。另外焊接工具是否接地也可能造成问题 ......

网友AA:
怀疑ESD的话,把电容换成瞬态抑制管吧。

网友AC:
恩,看来有些东西还是不能省啊

楼主:
这个推理合理不?因为烧毁的引脚是对地短路的。可以大致判断是正向高压击穿。如果是负压的话应该是io口对芯片电源vcc脚短路。是不是4148的恢复时间内。由蜂鸣器产生的高压会从4148串到io。123jj说的当时没有理解透。蜂鸣器这里可以产生正压和负压(一直以来我以为只产生正压,如继电器线圈的二极管用法)。

网友E:
IO脚芯片内输出管先不考虑,输入门极耐压也可以查到,但一般都寄生有两个二极管,包括外面这个4148,你画一下,再分析下。

提示一点是一般引脚对电源、地短路是过流造成过热产生的。

其实还可以猜想下,外面得到较大电流可以烧毁引脚的正一百多伏和负十来伏(可能只需要负两三伏就差不多了)谁容易?

网友AD:
两种可能情况:12V电压反串回MCU了,应考虑在I/O口接入510欧姆限流电阻或加大电容

网友U:
一个合格的电工1分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用示波器测一下就ok,没必要瞎猜。

网友AE:
呵呵 同意上面用示波器测量下
如果现象能够复现的话
  感觉还是二极管由于反向导通造成的
加一个电阻应该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网友AE:
我只知道 ,高温的时候
二极管很容易反向导通
这个产品做高温的时候,我都碰到几次了
都被它搞怕了

网友A:
楼主看看PLC的电路,所有开关量的输入都用光耦,
这个钱还是别省的好。

网友AF:
光耦,,在这里是输入高低电平让I/0口检测的作用。。

网友AG:
away 说的对,加个光耦搞定一切,也多不了几个钱。

还有你在出厂测试就有这么大的不良率,不加光耦你敢保证到了现场还能行吗?

网友I:
用光耦合固然能解决很多问题,但第一增加了成本,第二——兄弟们显然是想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有此问题,如果不加光耦,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

PLC里用光耦,那是因为许多地方必须要电气隔离,这里既然检测电路和CPU本身就共地,用二极管+电阻应该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只是需要分析:1、干扰是怎么串进来烧掉IO的;2、保护应该怎么加的问题而已!

网友AH:
看不明白,新手

网友AI:
顶老A与chunyang ,  串一个20K-100K电阻

串一个20K-100K电阻即可,二极管都可以不要

网友AJ:
有一种可能是, 这个MCU, 上电时IO口的默认行为是什么,只要上电后到你正常程序执行将其设置为输入的瞬间,有作为输出端口的时刻,就有可能烧掉IO口。 看看手册, 检查一下程序执行流程。

网友AK:
首先,IO 口被击穿和你的电机控制没什么必然关联;
其次,你的4148的二极管方向有疑问,既然是输入信号,为什么二极管的K极指向的不是IO口了?
再次,既然IO 口被击穿,那么肯定是该IO口承受了较大的倒灌电流,可以在IO口处加一个串联电阻,同时,将100nF的电容容值增大
试试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J:
首先,IO 口被击穿和你的电机控制没什么必然关联;
其次,你的4148的二极管方向有疑问,既然是输入信号,为什么二极管的K极指向的不是IO口了?
再次,既然IO 口被击穿,那么肯定是该IO口承受了较大的倒灌电流,可以 ...
引用 网友AK:

4148 方向调过来的话, 从理论上就100%烧IO了。。。。

网友AL:
貌似小问题,实藏大学问。

网友AM:
从改前电路PC817左侧的R15=200 ohm看,你的系统输入电流是比较大的(和PC817右侧及改后的电路比较)
PC817粗略看,左侧与右侧都可以看做一个二极管,但是两边的电流可是差了近乎~50倍(R15 V.S. R14 ).
如果你改的电路是上述所示,你想想右侧与IC连接的接口,在改动前后似乎没啥电流的差别,但是你是直接接D1的,而你系统输入端接口的电流没有变化的话,相当于加了50倍的电流到IC端口上了,简单看,出问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粗略的解决办法是你或许可以模拟PC817左侧面的电路,就是限流电路R15=200 ohm,其实对于这样相对大的电流输入,防止地电流差异,尖峰浪涌及毛刺干扰抑制之类是需要考虑的(想必不是简单的加个电阻这么简单

....粗略看哦,自己再检查为准.:lol

网友AN:
不是电流烧毁,是浪涌尖峰过压击穿。
与外部设备连接的I/O口必须加抗干扰措施,否则I/O必坏无疑吧

网友AO:
同意10楼

网友AP:
1、用电阻分压
2、再加一个负压保护二极管
3、IO上还要加一个小电容,或是加一个TVS,以防干扰

网友AQ:
回复 网友AP:

加这么多东西,还不如一个光耦省钱

楼主:
ahwei说的必需要考虑进去。看了芯片资料。这个io口刚上电是不确定状态

网友J:
lz,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损坏实验是容易“再现”,
按照各位网友的建议,
你还没有结果吗?
另外,io口刚上电它一般是高阻态输入态。

网友AR:
最经济的方案是,把外部的滤波电容改成二极管,阳极接地即可!由于电容的存在,当输入信号为1Khz时,CPU引脚要承受3V左右的负压,对位嵌位二极管烧坏就很正常了。如测试有问题,请把结果反馈给我。hongbingliang@msn.com

网友M(2014-03-04):
:L
很多人在这里瞎搅和。
先说一下,IO口对地短路,肯定就是负压造成的。不信可以自己用芯片试验一下。
另外,谁说电感那么接就不能产生负压呢?都学过LC震荡回路吧?不要以为不接电容就不是LC震荡回路,天线上还没接电容呢,一样能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