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充电 电压会被瞬间拉高0.4V

楼主(2010-09-01):
高手们,锂离子电池一开始充电电压就会被拉高零点几伏是正常现象吗?
比如说,我现在有两节串联的锂离子电池,电用的差不多了,只有7V,这时我要对它进行充电,我一把充电器接上,它两端的电压就变成7.4V,这样这不正常?还是说是我设计的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A:
正常现象,你的电池有内阻,在充电电流下就会有一定的端电压变化。

网友B:
恒流阶段不超过8.40V即可,那时回进入恒压阶段。

网友C:
正常现象,你的电池有内阻,在充电电流下就会有一定的端电压变化。
引用 网友A:

而且,一般来说,电池放电越多,内阻也就越大。

网友D:
很简单去理解,如果充电电压不能高于电池电压,那怎么充电。

网友A:
而且,一般来说,电池放电越多,内阻也就越大。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楼主:
谢谢ls的各位,受教了:)

网友C:
5楼解释不通,在这里混分呢,
解释这个问题,只能从电池不是理想电池这里入手,
假如电池是理想电池,那么按照5楼的说法也没错,但是不能解释这个现象。

网友E:
关键是电池的特性:有内阻!充电器也有内阻,所以没电的电池一接充电器,充电器为了输出电流,自然提高输出电压,加在电池两端的电压就上去了!同样道理,电池在充电阶段,若充电器进入恒压阶段而电池没满,虽然这时候在线测电池两端的电压是每节4.2V,但只要一撤掉充电器,电池电压自然就下落。

网友F:
那是因为你的电池内阻.已经不小了.
当过放电时,电压会很低...锂电池正常电压为7.4V,但是内阻小的电池.当电池过放后,给他充电时,电压是慢慢上升的.若是内阻大的电池.电压会很快上升至7.4V甚至更多.当然不会超过8.4V.超过的话.也是你的充电电压高了.

网友G:
8楼:
你在哪里见过理想电池?
5楼所说,当然是有内阻的实际电池。

网友H:
楼主说的是电芯还是电池包?电池保护电路还有内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