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itial语句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9-01):
有人说——
initial语句只有在写仿真激励时才有效,在实际的逻辑代码中是没有意义的,起不了作用。
好像是说initial语句只用来编写testbench。
大家怎么看?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实际综合时不起作用

网友B:
一般是用在testbench程序模块最开始初始化数据用,对寄存器、输出等变量进行清零等工作。因为此语句段内容不能被综合。

楼主:
initial语句初始化可以综合,硬件验证也得到了预期结果。只是综合时会产生这么一个警告——
Xst:1426 - The value init of the FF/Latch rst_in hinder the constant cleaning in the block DCMLED.
You should achieve better results by setting this init to 0.

网友C:
实际逻辑中,不应该出现initial语句,否则综合后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