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定时器的疑问

楼主(2010-09-01):
这是看资料的  一句话 老是理解不透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定时器使能并由预分频器驱动(6 >
CSn2:0 > 1)的时候:从计时器使能到第一次开始计数可能花费 1 到N+1个系统时钟周期,
其中N 等于预分频因子(8、64、256 或1024)。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说明使能计时器到计时器进行计时, 之间有时间差.
由于预分频器是个不可读的计数器, 开始计时前可能的值是 0 到 N-1,
所以导致了"可能花费 1 到N+1个系统时钟周期"

楼主:
与分频器是个计数器?

网友B:
本来就是计数器。